把一个IO口设定为开关,用手轻碰IO口,就变开的状态,这是为什么?

楼主:
把一个IO口设定为开关,用手轻碰IO口,就会变开的状态,然后我换一个端口也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因为人体不绝缘呀

网友:
同意楼上

:carnation:

网友:
这说明输入阻抗很大不是很好嘛

网友:
yongshou用手碰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
跟哥们说个我碰上的事情。
我想是一回事。

我想利用空气 和 水 的阻值差,用来检测入水。

用fluke 17b测量的结果。
在空气中,40M以上,因为量程最大就到这里。

在水中,就是只有表笔,阻抗也下降到六七百K。
如果有一定形状的金属导体,则这个数值可以再往下降到 一百K到三百K。

后来我试着测量手指的电阻,我发现手指起到的作用和水是类似的,连数值也非常接近。

IO口很可能是CMOS电平的,这种情况下,很小的静电积累也足以引起电平翻转。

所以,哥们,CMOS引脚,要做好足够的上拉下拉,让它始终处于一个稳定的已知的逻辑状态,否则,输出就会出乱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不好,如果是TTL的IO,估计就没那么容易。

CMOS的高输入阻抗可以减小它对输入源的影响。

而且CMOS应用的更加广泛。

网友:
学习了 说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