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问题

楼主:
求教各位大侠,I2c总线的问题
贴出了部分的代码。恳求各位了!!!
bit DACconversion(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Val)   //DA转换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发送控制字节
   if(ack==0)return(0);
   SendByte(Val);            //发送DAC的数值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其中if(ack==0)return(0);
是什么意思,没有接到应答位就返回一个0,这有什么用啊,

网友:
0就不成功呗

应答方式和i2c协议有关

网友:
也看不懂...

网友:
谢谢各位了,现在懂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