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下调试MSP430芯片,遇到程序不能正常下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如题,最近遇到安装IAR后,连接烧录MSP430芯片失败,如下图所示,后来尝试多种方法,找到解决办法,能够正常调试和烧写了。特写出来帮助那些遇到类似问题的人。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目标板已经在多台机器下能够编译和调试,板子是正常的.问题的源头来自于IAR软件的安装,该机器安装了至少3个版本的IAR.

1. 首先系统,提示能够找到MSP430仿真器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怎么破?

网友:
早上起来在实验室的机器上试验了一下,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描述如下图:

按了确定以后出现错误提示:
信息栏中出现错误提示:Sun Feb 26, 2012 08:42:59: Firmware version 20304002
Sun Feb 26, 2012 08:46:22: Invalid parameter(s)
Sun Feb 26, 2012 08:46:30: Fatal error: Failed to identify device   Session aborted!
Sun Feb 26, 2012 08:46:30: Failed to load debuge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Yangxy\My Documents\IAR\Debug\Exe\test.d43

请问这是和之前描述的一样的错误么?

利用楼主给的软件检测的如下:
/* ----------------------------------------------------------------------------
 * UseCase     : DeviceIdentifikation
 * Arguments   :
 * ATTENTION: Default options used due to invalid argument list.
 * ----------------------------------------------------------------------------
 * Driver      : loaded
 * Dll Version : -3
 * FwVersion   : 20304002
 * Interface   : USB
 * HwVersion   : U 1.3
 * Mode        : SBW4
 * Device      : MSP430F149
 * EEM         : Level 2, ClockCntrl 0
 * UseCase specific tasks: ----------------------------------------------------
   The DLL supports 290 devices.
   Current device identified.
 * ----------------------------------------------------------------------------
   Compare MSP430 device information of DLL to those obtained by device.
   No Mismatch.
 * ----------------------------------------------------------------------------
   Current device IS supported by DLL.
 * ----------------------------------------------------------------------------
 * Driver      : closed (No error)
 * ----------------------------------------------------------------------------
*/

网友:
IAR下已经正确选择MCU的型号,如下图所示

网友:
已经正确选择MSP430仿真器,如下图所示

网友:
软件代码在IAR下编译也是正常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
但是在IAR下仿真调试目标板的时候,始终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
程序下载失败

网友:
后来通过软件诊断发现是驱动的问题,卸载驱动,又重新安装还是不行。只好将没有使用的IAR版本卸载干净.然后在TI官网下载最新的版本
IAR的版本如下:

网友:
最后在TI官网下载最新的MSP430版本,直接更新,程序能够下载和正常调试了。
希望能帮到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

网友:
TI官网提供的下载连接地址如下: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bench_for_TI_MSP430

直接安装,就可以解决正常下载和调试的问题. 上述的调试错误再不出现.

网友:
楼主,我也是同样的原因啊。和你的截图也是一样,软件编译能通过,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没法下载。
我也下了你发得那个版本的MSP430版本,可是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错误。。
这是安装之后下载的截图:

  图1    软件调试通过

  图2  出错提示
按了确定以后出现另外一个出错提示,同时出现Downloading界面

网友:
  图3 另一个出错提示

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是F149的学习版,其余的设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将电脑上所有IAR版本卸载后再安IAR 5.40和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I MSP430这个?

网友:
我的IAR也是经常出问题,经常卡死。

Hasonhe是大牛啊!

网友:
恩,求指教啊~~

网友:
建议全部卸载,卸载干净,注册表有关IAR的字眼全部删掉, 然后重启,然后重新安装我提供的上面链接地址

网友:
恩,我先在机器上试一试,这个是在虚拟机上出现的问题,
另外在实验室的机器上,出现的问题是点击DOWNLOAD AND DEBUG之后会提示更新TI USB之类的提示,点击yes后就弹出错误了,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该如何解决?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硬件没有问题,然后用附件的软件检测,你的驱动和你的芯片相关的配置信息,下图是正常的提示,供参考

网友:
十分感谢,由于仿真器和学习板在实验室,手头没法进行测试,明日到实验室去使用该软件进行检测。
这是在虚拟机下未连接仿真器的测试结果:
/* ----------------------------------------------------------------------------
* UseCase     : DeviceIdentifikation
* Arguments   :
* ATTENTION: Default options used due to invalid argument list.
* ----------------------------------------------------------------------------
-1,-1,-1,-1,-1,-1,-1,-1 * ERROR : Could not find MSP-FET430UIF on specified COM port
* ----------------------------------------------------------------------------
* Driver      : closed (No error)
* ----------------------------------------------------------------------------
*/
# Exit: 11
# ERROR 1014: No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