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例程中的延时程序搞不懂为什么这样写(已解决)

楼主:
lm3s811例程中的是这样写的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Seconds)
{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seconds to wait.
    //
    while(ulSeconds--)
    {
        //
        // Wait until the SysTick value is less than 1000.
        //
        while(SysTickValueGet() > 1000)
        {
        }

        //
        // Wait until the SysTick value is greater than 1000.
        //
        while(SysTickValueGet() < 1000)
        {
        }
    }
}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延时的时间是 怎么计算的?
程序里有下面这一句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那么SysTick的频率是不是跟板上使用的晶振频率一致啊。

网友:
SysTickValueGet()这个函数取得当前SysTick counter值,该值介于0和设置SysTick period-1之间;
while(SysTickValueGet() > 1000)和while(SysTickValueGet() < 1000)
的意思就是等待直到systick的计数值小于1000一次,然后再大于1000次;然后ulSeconds减一,作为一次短延时直到ulSeconds为0.
  systick一次的计时时间是由SysTickPeriodSet(SysTick period)函数参数决定的。
官方例程里是这样设置的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这一句设置计时步长,SysCtlClockGet()取得当前时钟频率,所以计时步长为1us;
    SysTickEnable();
//使能systi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想不明白while(SysTickValueGet() > 1000)和while(SysTickValueGet() < 1000)跟计数时间是怎么弄的,SysTickValueGet()得到的不是现在SysTick的计数值么?那也就是只有SysTickValueGet()返回值等于1000的时候ulSeconds--,不太明白例程的延时原理啊

网友:
SysTick的频率与CPU的频率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使用的是板上的6M晶振,例程中那样写怎么就实现了1S的延时呢?

网友:
自己顶顶,求解~

网友:
我二楼的说明不准确,请无视。
今晚我仿真了一下,下面两个图能很好的说明问题

在两个while()之前加入端口输出做指示,我们把值改为3000000,看的更清楚些。

进一步我们把值改为系统频率的一半,其实也是6M/2=3000000;效果一样。
右上角是当前的systick值在内存中的数据,要这样读:0x005B8D75=5999989=6M(这个数在调用Delay()时其实是6M内随机的);
实际运行过程是这样的

网友:
网络抽筋了,多发了一楼

SysTick值是循环自减的,范围为0到你设置的波特率-1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实现10ms的延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何实现10ms的延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 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