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进入一个函数后,会改变其它变量的地址,连INfoA中都写入了数据

楼主:
单步进入一个函数后,会改变其它变量的地址,连INfoA中都写入了数据。

而这个函数并没有用到过那些变量,也没有对InfoA进行操作,就像是跑飞了。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430用单步的方法调试时,由于其Timer等外设还是在继续正常工作,有时候是会出一些超出期望的情况。用全速运行再加断点的方法看看?
另外,你代码中有对Flash进行擦写的部分嘛?若没有,而InfoA的部分却被擦写,那就有些奇怪了。
把问题描述的再清楚一点吧。

网友:
问题1:”会改变其它变量的地址“
               什么变量?
问题1: "INfoA中都写入了数据"
               如何观察到InfoA被改写?

建议你再说明清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整个跳过了这个函数时,给的返回值是err,也就是函数执行不成功。所以我才想进入函数内跟踪查看的。至于你提到的Timer等外设还是在继续正常工作,这个有可能的。不过我在一个小程序里测试时,这个函数是可以单步和全速运行的。
我程序里是有对InfoA进行操作的,不过和这个函数无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都是些全局变量。
2、通过IAR的view -> memory进行观察的InfoA。

网友:
还要补充一点是,在small模式下,这个函数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而在改到large模式下时,就在这个函数里才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
看一下你的堆栈设置吧,是否有堆栈溢出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之前我也怀疑是堆栈的问题,不过通过View->stack,看stack并没有达到100%的使用率。但是我觉得这不能完全排除掉是不是因为堆栈溢出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把stack设到5K了,进入到该函数时stack被全部使用了,而改到160时却是没有被100%使用,不过这两种情况都是有我上面描叙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