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线反转法的矩阵键盘扫描

楼主:
用线反转法写了一个矩阵键盘的扫描程序,按下相应的按键,一次显示1到16,不按下按键则显示0,,以为功能正常才对,,结果调试的时候发现一个不能理解的问题:在给单片机的I/O口赋值时,令P3=0x0F,当按下第一个按键,我原以为P3应该为0x0e,因为高电平会被拉低啊,,可是断点调试竟然发现P3的值为0x1F,就是说不是高电平被强制拉低,而是低电平被强制拉高,,怎么会这样子?P1口行P3口不行,P3口的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网友:
这是实际连接电路图

网友:
此时的程序只有P3=0x0f;

图上边显示的是低电平被拉高了,为什么呢?

网友:
我用扫描法也是那个图,实物好使,但仿真不出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