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18B20的问题

楼主:
DS18B20 一般在开始时需要给一个低电压 DQ=0;
请问 在 DQ=0; 之前需要不需要 DQ=1?

DS18B20每次释放总线是必须要 DQ=1吗?还是DQ=1是为了下面的DQ=0做准备?
是不是只要延时够500us就算释放总线了?
参考的是这篇文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1684-1-1.html
  1. /*
    ************************************
    函数:RST_DS18B20
    功能:复位DS18B20,读取存在脉冲并返回
    参数:无
    返回:1:复位成功 ;0:复位失败
    说明: 拉低总线至少480us ;可用于检测DS18B20工作是否正常
    ******************************************
    */
    bit RST_DS18B20()
    {
    bit ret="1";
    DQ=0;/*拉低总线 */
    Delayxus_DS18B20(32);/*为保险起见,延时495us */
    DQ=1;/*释放总线 ,DS18B20检测到上升沿后会发送存在脉冲*/
    Delayxus_DS18B20(4);/*需要等待15~60us,这里延时75us后可以保证接受到的是存在脉冲(如果通信正常的话) */
    ret=DQ;
    Delayxus_DS18B20(14);/*延时495us,让ds18b20释放总线,避免影响到下一步的操作 */
    DQ=1;/*释放总线 */   !!!这一步是必须的吗?
    return(~ret);
    }

网友:
电平就有两种状态,因为已经定义了以低电平为开始通讯,那么不通讯的时候当然要把总线置成一个确定的电平,也就是高电平了。否则总线可能出现保持一种不确定状态,导致下一次通讯失败。是不是必须的我不太确定,但出于一种习惯,我在用的时候都会这样用,你可以试一下不加这一句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有可能也没事,但有隐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