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如何用5438的ADC将0-3V的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楼主:
RT,数据表和用户手册我也有,看的一知半懂,糊里糊涂的。有大神能简单讲讲具体应该怎么配置么?

网友:
把5438的管教配成AD状态,然后读寄存器,多看手册
最就用的就是看例程,更直观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方面的例子有么?哪里能找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