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ND学习1.用库建立第一个工程

楼主:
春节时举办的团购活动过去这么久了,Lm3S811-ND开发板也到手了,咱也不能让它吃灰啊,拿出来练练手,熟悉一下。
第一次用TI的Arm芯片,有错误欢迎拍砖。

我新来的芯片习惯先来个闪灯程序,一来定好框架结构,做个模版,二来熟悉下该芯片的语法和库。

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解决个问题,就是编译器的问题。我用的是Keil 4.22; 但是板子的默认仿真程序是配套CCS的,所以这里要先做个切换,
切换程序及流程请参照这个帖子,介绍的很详细,这里我就不罗嗦了。
再一个是库的问题,光盘根目录里有一个程序SW-EK-LM3S811-ND-6597.exe,解压后是库函数和例程,但是我们不用它,因为在keil的目录
C:\Keil\ARM\RV31\LIB\Luminary下(我4.22版本,默认安装)有一个更新的库SW-DRL-UG-7860版本的,我们用这个。我们把Luminary文件夹
整个考出来放到自己的项目里面用。(当然你也可以不考,但我喜欢放在项目旁边,查看移动方便,不回因版本不同而尴尬)
为什么是Luminary文件夹不是TI文件夹呢,自己百度吧。

Luminary里面有三个库分别是设备库,图形库,usb库,我们主要用设备库。INC文件夹里是系统核心寄存器的定义,也需要。
库的使用可以通过源文件或者是编译好的lib文件和头文件调用,我们可以用lib编译,速度快;但源文件也考过去,可以参考和查看。

有事,未完待续,先上工程先......

LM3S811 DEMO for Keil.rar

网友:
书接上回。
我们使用库lib文件的话,必须把库中需要用到的头文件包含进我们的工程里,都有哪些呢,放心,这些TI已经给我们做好了,在keil文件夹C:\Keil\ARM\INC\Luminary下是定义好的ic头文件,我们选择LM3Sxxx.h头文件(还有一个LM3Sxxxx.h文件[多一个X]是四位数字系列的,别选错)拷贝到我们自己的工程,既然是3s811也顺便把lm3s811.h也一并拷过去作参考。

这样的话我们的库文件夹就会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在上层目录新建我们的项目文件夹GPIO,该文件夹下放入MDK_Prj文件夹和User文件夹,再建一个Board文件夹放和板子硬件有关的文件。
如下图

文件夹建好了,下一步就是按一般的流程建新项目,这里不罗嗦了。
到这里前期工作做好了,开始正式的编程了。

我们想要实现闪灯,先找到灯在那只脚上,看原理图

由图知灯位于PC5和PD7两只脚,那么好我们要做的就是
1、系统时钟初始化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50V);                         //  设置LDO输出电压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OSC |                         //  系统时钟设置
                   SYSCTL_OSC_MAIN |                        //  采用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SYSCTL_SYSDIV_1);                        //  不分频
2、打开对应脚的IO时钟
3、设置对应引脚输入输出方式
void LED_init(void)
{
//使能PC,PD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SYSCTL_PERIPH_GPIOD);

//设PC5,PD7口为输出模式;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LED1_Pin,GPIO_DIR_MODE_OUT);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LED2_Pin,GPIO_DIR_MODE_OUT);

}
4、循环-延时并置高低位
    for (;;)
    {
LED1(1);
LED2(0);
Tick_Delay(500);
LED1(0);
LED2(1);
Tick_Delay(500);
    }
就行了。
请包含#include  "LM3Sxxx.h"文件,里面是寄存器和函数定义头文件的包含。

PS:为了防锁死,需要在系统启动后加入Jtag_Wait(); 函数,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9156-1-1.html
注意对应按键脚位,不然将来就惨了,要活学活用。

写了半天才发现前辈们都已经写过类似文章了,杯具啊,就当自己的笔记吧!

网友:
项目里记得设置这几个调用文件的路径,不然编译会找不到文件。
如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路径是需要好好设置的  不然编译出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编译器切换到keil下时,我是严格按照楼主介绍的那个帖子中去设置的,可是最后变成了下面这个图中的,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安装失败

网友B:
楼主之前学过arm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器切换到keil下时,我是严格按照楼主介绍的那个帖子中去设置的,可是最后变成了下面这个图中的,这是啥原因啊?

切换后提示安装新硬件,手动选择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之前学过arm么?

用过stm32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应该就比较容易上手了吧?

网友:
有图的,我喜欢顶一个哈!

网友:
好帖子,相见恨晚。
赞赏楼主美德。

网友:
好帖

收藏下来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