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贴】一起来学器件指标

楼主:
大家在器件选型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的当然是选择指标最接近自己需求的器件进行考虑,
然后在一大堆符合自己需求的器件中再选择最便宜或者性价比最高的器件使用。
器件列表上往往有一大堆的指标项,这些指标看上去好像都知道。
但是如果真正的细究指标的意义,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也说不准确,
这个时候扪心自问,我真的懂吗?
读大学的时候申请样片,老是喜欢申请高速的AD和DA,
看到采样率高,分辨率高就眼睛发绿(哈哈,大家轻拍),
其他的指标则一概不考虑,再后来才发现这样选型很片面,
很多重要的指标都被自己漏掉了,
实际申请的很多样片并不是一些性能真的很好的器件。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知,这件事一直警醒我,提醒自己是个半瓢水。
在此我想举办一次器件指标的学习活动,
并且希望这个活动能够长期的保持下去,把尽量多的各种器件指标囊括进来。
无论是数字器件,包括MCU、FPGA、CPLD、DSP、FLASH、SRAM、SDRAM、FRAM、SSRAM...
还是模拟器件,包括运算放大器、AD、DA...
还是无源器件,包括电阻、电容、电感...
最后能够在我们的论坛上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库,
当我们对器件指标的理解有困惑时,能够回到论坛上参考下,
我则尽量的把这些知识汇总,方便大家阅览。
我也希望在这里讨论下活动的展开方式,
我有这样一些想法,可以给大家参考下:
1、第一阶段:一段时间内选定一种器件类型,然后大家讨论补充该类型器件的需要明确的指标。
2、第二阶段:将大家想弄明白的指标项公布出来,大家可以自己领题或者自由讨论
3、第三阶段:大家就可以各自发帖,对各指标项进行讨论,或者公布自己的资料。
4、第四阶段:对资料汇总,公布在论坛上,成为以后大家参考的资料库。
这是我的一种想法,大家可以自由的跟帖提意见,最后我们来把活动的最终方案给制定下来。

网友:
最近想做一个小东西玩玩,这两天琢磨着找一些器件,好烦耗费时间,还好不是要做要卖的东西,否则性价比呀之类那够烦死了

网友:
用到小功率音频功放向收音机那么般声音大小的,想电子音量控制,请推荐功放和音量控制的方法
低电压低功耗可关断还要便宜

网友:
支持版主活动 希望是FPGA啊 嘿嘿

网友A:
好活动,要么就从AD和DA开始吧

网友:
给力  很多人都说看不懂DATASHEET 其实指标搞懂了 哪里还有看不懂的道理呢

网友:
怎么分类,在哪个版块?例如我要问三极管的问题,在哪里发呢?

网友:
这个时候,推荐一下自己的帖子

关于AD和MCU之间的抉择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41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活动,要么就从AD和DA开始吧
我也是觉得这种接口器件的指标有很多大家搞不懂,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运放
对,我觉得运放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不我们就结合论坛在做的数控电源的项目来进行这样一个调查吧。。。,一方面大家对于我们的数控电源了解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怎么选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我们就结合论坛在做的数控电源的项目来进行这样一个调查吧。。。,一方面大家对于我们的数控电源了解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怎么选元件
可以以其中用的通用器件为蓝本,最好可以分类,便于形成一个个比较完整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支持,学习!
乐泡,多参与哦

网友:
说到运放

1 首先就是 输出轨,现在有好些都是零轨,就是输出可以直接上到输入轨——基本就是供电范围。
   这个有什么用呢?我想到的只有两个事情:
   1 与后续电路的电平匹配,这个说的是数字电路的事情;
   2 如果是模拟放大的话,比如做简单的信号源,它直接关系到输出幅值;
2 然后是 两个输入端的输入范围;
   这个,就直接关系到它能接收什么样的输入信号了。
   好像还有个死区窗口,这个我不太记得有啥用了;
3 说完电压,说电流
    最基本的就是 输出电流最大能去到多大,这个就是带负载能力了;
3 共模抑制比,这个听得多,但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干吗用的;
4 翻转速率,这个有点类似于数字IC里的传输延迟时间,这玩意直接关系到运放能处理多高速率的信号。
   以此分类的有普通运放,也就是低速运放,还有高速运放,高速的没玩过。低速的比如LM341这种,通用运放,基本上就是直流到10K的范围。

    在datasheet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曲线,其中有一条是 速度对放大倍数或者其他参数的 曲线,一般来说,速度都是取对数的。
    前边说到通用运放,基本到10K也就封顶了,但是在曲线上,你也许会看到它的曲线一直往100K,乃至1M延伸,不过你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速度下,它的其他参数跟着怎么变,是否满足要求?

============额,这些都是以前玩的时候,看书,看几个通用运放,比如341,741什么的乱七八糟留下的记忆。
因为基本上就没调试过硬件电路,更别说模拟,所以这些基本都是以前玩的时候曾经考虑过的部分参数,不完整,并且有默写的嫌疑。

别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首先就是 输出轨,现在有好些都是零轨,就是输出可以直接上到输入轨——基本就是供电范围。 这个有什么用呢?我想到的只有两个事情: 1 与后续电路的电平匹配,这个说的是数字电路的事情; 2 如果是模 ...
谢谢辛昕,其实大家很多人也有这种疑虑,很多地方并不是很懂,但是勉强也能做。

网友F:
这个活动好,现在正在天天看些数据手册呢,有好多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活动好,现在正在天天看些数据手册呢,有好多看不懂的
是啊!
那可以多参与下

网友G:
这个活动不错,最近我就在做一个最基础的选件,电阻电容,好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没问题 有需要跟我说下 就OK了

网友H:
非常看好这个活动啊,表示以后追这个帖子学习了,不过能不能先从主控芯片讲起?个人觉得主控芯片的选择比较重要,其他外围器件都是配合主控芯片的来选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思路是对的。
看电路,先看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没问题 有需要跟我说下 就OK了
谢谢乐泡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看好这个活动啊,表示以后追这个帖子学习了,不过能不能先从主控芯片讲起?个人觉得主控芯片的选择比较重要,其他外围器件都是配合主控芯片的来选择的……
可以的,发这个贴的目的就是跟大家合计合计按照怎么样的一个步骤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活动不错,最近我就在做一个最基础的选件,电阻电容,好麻烦
是的,即便是无源器件,指标也大有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支持。。。
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支持
谢谢,希望能后面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