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中的应答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第2步中,主机发送完器件地址后要等待从机的确认,在程序中体现为一小段检测程序,但今天看到有的人的程序中并没有这段检测程序,而是直接的确认程序(确认信号不是由从机发送吗?),有点糊涂了

PS:在写过程中,主机只需检测从机是否确认,所以是否说明就不需要编写“确认”这个子程序了呢?如果需要,为什么呢?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关键是得明白ACK信号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握手,保证通信数据的可靠传输。
最好的办法是将两种程序(带ACK检测的和不带ACK检测的)都写一遍,然后来测试!
还有需要详细阅读I2C的协议。

网友:
ACK信号是用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如果人为写ACK信号的话那不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

网友:
ACK是用来从机应答的,有部分人写代码的时候在等待应答的时候只是给足够的延时,而不是真正的等待应答,认为足够的延时后,即默认应答成功。我还是比较建议按照标准I2c来做。

网友:
I2C的ACK信号是在第9个CLK时发生的,所以只要你设置第9个CLK为高时判断SDA口线电平就可以.
至于是你直接在发完数据后判断ACK,还是把设置CLK和判断ACK当做一小段代码来实现都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区别。只要你对I2C时序很熟悉,代码如何编写,子程序如何划分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最好按协议来,这次这个器件识别了,下次换器件就不一定这么走运了

网友:
/*********发送ACK应答信号*********/
void I2CAck(void)
{
        I2C_SDA=0;
        I2C_CLK=0;
        I2CWait();
        I2C_CLK=1;
        I2CWait();
        I2C_CL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