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系列集成以太网MAC和PHY硬件设计的考虑

楼主:
如题, LM3S系列集成以太网MAC和PHY硬件设计如下

网友:
以太网PCB及布局的考虑如下:
1.  以太网信号线下面不要布置电源线避免没有必要的容性耦合。避免有其他的信号和以太网信号线交叉布局。PHY与变压器的距离应该小于2英寸。
2. 差分对信号线需要布局在同一PCB板层(e.g., TX+, TX-, RX+, RX-).  差分对信号线之间的距离应小于700mils, 需要避免RX和TX之间出现交叉耦合。
3. 以太网专用电阻应该放置于尽可能靠近MCU的位置。
4. 10pF 的电容应该放置于尽可能靠近以太网发变压器。
5. 地线尽量不要延伸到变压器下面除非变压器将整个被地隔离。不要将地线延伸到来自于变压器到连接器的信号线下。地线对于以太网信号传输不是必须的。 在MCU和变压器之间保留部分地线的好处:
为10pF的滤波电容提供低阻抗的连接点来提高EMC. 有了参考地,阻抗容易控制,没有参考地的情况下,PCB微小的变化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网友:
我还以为什么东西,浪费我一个芯币!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不错,正在做一个板子,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