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I2C寻址问题

楼主:
I2C通信中,430单片机需先发送从机地址,请问那个从机的地址在哪里查询?是跟430I2C通信引脚有关,还是在跟单片机连接的I2C通信芯片手册中可以查到??

网友:
跟你所用的I2C器件直接相关,器件手册可查,有的是固定的,有的可以改变

网友:
表示十分感谢!!

网友:
像AD,DA等等的一般都是可以通过配置器件的引脚,来设置I2C地址的。仔细阅读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