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增加 ICL7660 负电压输出电流的方法

楼主:
大家好:

我习惯用 ICL7660 这颗 Charge Pump 来产生负电压给运放用,因为我觉得 Charge Pump 产生的负电源比较没有杂讯,
可是如果 OP 很多颗的时候会有电流不足的情形发生,负电压会下降,
先前我也有试过用 Switching 方式的电源 IC 产生负电压,
但我觉得 Switching 电源 IC 虽然输出电流比较大,可是杂讯也大,不好用,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放大 ICL7660 的输出电流?除了再并联一颗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也看过有人用 Switching 电源 IC 先升压,后面再接 79L05 负电压稳压IC来获得 -5V 输出,
但我觉得这样似乎效率不好,下面是我的电路图,大家若有什么想法麻烦给我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
最省事:推陈出新

ICL7660老掉牙了,内阻很大,流20mA电压就降得不象话了。
换颗芯片,如TC962能输出80mA,MAX660输出100mA,ADM660/8660输出100mA,MAX889输出200mA。

网友:
多谢大侠,刚查了一下 TC962 是 Microchip 的产品,其他几颗都是 MAXIM 的产品,
原来还有这麽多新的 Charge Pump IC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