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放大器

楼主:
各位高手介绍几款高频小信号放大器,最近需要用到。有没有现成的IC呢?

网友:
看什么频率段了?
可能好多对视针对性的集成专用的吧

通用的,如果频率低用运放,也是高不了多少的吧,尽管有的单位增益带宽还可以  射频有专门的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约100KHZ吧,电压很低的。

网友:
信号干什么用的

100K是什么波形?
指带宽?

 100K正弦也能用运放吧 需要放大多少倍? 有运放单位增益带宽很高的,不过越高可能越贵一点,弄个单位增益带宽几十兆的放大100倍可能没问题

脉冲就不好说了,看你的具体应用要求了,等效需求带宽有估算公式可以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约100KHZ吧,电压很低的。
100KHz的频率还是比较低的,如果是小信号,看有多小了。
使用运放或者BJT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100KHZ, 200mVpp的郑玄信号。后边加了一个90°的移相器。而且经过移相器后的波形衰减了不少。我自己算了一下,不至于衰减啊,可是示波器显示确实是小了。在后边就是把移相器后的信号送入高频放大器,但是放大作用也不是特别明显,最终波形又畸变不少。后来又把信号输入了混频器(电路同TFM-3).但是混频器里面的二极管好像由于频率比较高而无法正常开启似的。现在头都整的涨涨的,呵呵。

网友:
没有,上网也找不到了。这种

网友:
100Khz算不上高频啊。

网友:
100kHz频率不高,远称不上“高频”,200mV也不算微弱信号,这时可以采用运算放大器来放大信号,但要注意选择高增益带宽的型号,比如OP37等,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晶体管电路也很简单,常规共发射极电路即可。

网友B: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学习了很多。不过我现在就直接说了吧。我现在要测量一个16p-18p可能还要大一些的电容,我想用电容式差分桥的方法来测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传授一下,呵呵。刚入手硬件。原来想用CAV424这个芯片,但是这个芯片现在停产。又觉得PCAP01这个解决方案很好,但是却打不开连接,也找不到哪里有销售的,呵呵。希望各位能给指引方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想照着这个电路搭一个出来的,先用了proteus仿真,可是软件报错说后边的二极管那块,因为频率过高而无法开启。而如果直接用硬件搭建的话怕是不成,因为需要调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论文中说的哪个MAN-2到现在没搞清楚是什么。

网友:
混频这个玩意忘光了,能不能给个原理的链接? MAN-2就是射频放大器,一般可以自己用集成的射频放大器模块做,也有整个一个带壳子和射频插座的模块,其实有点大才小用了吧,可能是为了试验方便,因为文中那个频率调制器是现成的买的可能带射频插座接口吧。(如果有实验室条件,还有锁相放大器这个仪器吧),也许为了驱动能力?否则直接拿运放驱动就可以了。不知道混频器的原理了。给个这个四个二极管的原理看看?二极管本身的频率没能超过100K? 给个德州的链接看看(谁叫在德州板块呢?),我也没仔细看,不知道能不能对上号有用? http://www.ti.com.cn/product/cn/mpy634 [ 本帖最后由 wangfuchong 于 2012-2-22 16:45 编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学习了很多。不过我现在就直接说了吧。我现在要测量一个16p-18p可能还要大一些的电容,我想用电容式差分桥的方法来测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传授一下,呵呵。刚入手硬件。原来想用CAV424这个芯 ...

楼主要早说清楚啊,整个在瞎道上奔,你的方案并不合理,测小容量电容的电桥工作频率100KHz可是不行的,更合适的方案可以去参考ADI的实验室电路,正好有现成的技术解决方案,去看看ADI实验室电路栏目中我去年写的相关帖子吧,最近站方总结的ADI实验室电路电子书也行。

网友:
靠,还花了我一点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大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怀疑它的那些比如混频器,移相器啊什么的都是实验室里面的大家伙呢。因为它后边给出的小电路示意图,我觉得调着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