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段码屏不是很亮

楼主:
驱动了一个液晶的段码屏,但是不是很清晰(斜着看才看的清楚,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很模糊),扫描频率提高了后就不清楚,扫描频率降低了看的是清楚了些,但是不连续,不知道LCD段码屏的清晰度怎么办?请教一下大虾。

网友:
1、加锁存器
2、是共阴的话改成灌电流驱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数码管 是液晶屏

网友:
调一调驱动电压,我买了个段式液晶,带板子的,可3/5V供电,用3.3V有些模糊,用5V后有所提高。

网友:
段式液晶的驱动频率不需要太高啊,30-60Hz就可以,我上次做的是用的50Hz,效果还不错

再一个看看会不会是5V的,听说段式液晶有5V和3V两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拿430直接驱动的,直接接在液晶屏上,驱动电压改不了,那个卖家给的驱动屏的资料也是指示他是3.3V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到是搞不清楚,我现在设置的是512Hz的.但是换算一下是512/8 = 64 扫描频率是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软件驱动好像确实比较麻烦复杂
可能还是用带LCD驱动的cpu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用的带LCD驱动的CPU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改动改动驱动的频率,可以参考楼上说的50Hz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
应是以比度问题,楼主检查下有没有对比度电阻,若有换下阻值正确的就应该行

网友:
msp430f42x0带对比读调节的!它内部有可编程的电荷泵置位LCD的偏压发生器,用软件设置LCD的偏压,也就是对比度。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应该是我想要的答案,谢谢了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客气!

网友:
好长时间不管了,今天又拿出来试了下,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我的分压电阻设置为默认的,而默认的是内部的分压电阻,然后我重新配置了下,加了一句:
LCDAVCTL0 = LCD2B+LCDREXT + LCDR03EXT ;   //LCD2B:选择1/2 bias;LCDREXT :选择外部分压; LCDR03EXT :将V5设置为接地。
就可以了!发现学习就是不断回过头来看的,每一次重新看,总能学到新的东西。

网友:
我现在也遇见这个问题,只是,我的是用ST7065C驱动的5V段码式液晶;现在也遇见了你的这个问题,我找了两天的问题了还是没有找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