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速度快时读GND电平读数太大。

楼主:
我用的MCU是F5438A,主时钟是32M。ADC12的配置是 主时钟,8位分辨率,64个采样时钟,A0A1A2A3轮序;

出现的现象是:

1.当我采用以上配置,将A0直接接到DGND时,ADC的读数不为零,而是128(255/2?);

2.将分辨率改为12位,则恢复正常,扫描DGND读数时为零;

3.降低主时钟,将其改为16M时,也恢复正常,扫描DGND读数时为零;

4.提高采样时钟,无效,情况仍是将A0直接接到DGND时,ADC的读数不为零,而是128(255/2?);

现在可能的话,我不想降低主时钟或者做其他会降低ADC速率的配置,但也想他恢复正常。

请问能有其他方法不?是否我还需要配置其他比方呢?

是他转换时间不够??

网友:
F5438A主时钟最高25M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主时钟应该最高25Mhz,另外您的AD参考电压选择是什么。希望程序也一并发出来检查

网友:
LZ玩超频么?
5438A在数据手册上的最高频率是25M

网友:
回复 网友A:

HF可以跑32M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id Init_ADC_seq(void)

{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A0A1A2A3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8;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ADC12SSEL1 ;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 ADCCLK=MCLK,NO DIV ADC12CTL2 = ADC12RES_0; //8位的分辨率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可以跑32M,参考电压是AVCC 3.3V,AGND; 这配置,在我将ADC12转换分辨率设为12位时,是没有这现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它也允许超一点到32M的呀,我在跑12位分辨率的时候是正常的。
我想跑快点,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换MCU,就只好超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F可以跑32M

哪儿有写啊?贴个图上来,让我们几个回帖的死心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ified Clock System
FLL Control Loop for Frequency Stabilization
Low-Power/Low-Frequency Internal Clock Source (VLO)
Low-Frequency Trimmed Internal Reference Source (REFO)
32-kHz Crystals
High-Frequency Crystals up to 32 MHz

网址是 查看详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了好久,版主还没审核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Unified Clock System
FLL Control Loop for Frequency Stabilization
Low-Power/Low-Frequency Internal Clock Source (VLO)
Low-Frequency Trimmed Internal Reference Source (REFO)
32-kHz Crystals
High-Frequency Crystals up to 32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