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电源外壳效果图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尽快提一下。

因为如果确定下来了的话,就要马上订购机箱了。

网友:
显示器件选用0.5英寸单体LED10只每5只一组分别显示电压和电流。

接线柱采用4mm纯铜镀金接线柱。单只淘宝价格3.2元

按键为10x10方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挺好看的,如果想要省空间,可以做成长方形的面板显示的电流电压上下放置也可以考虑

网友:
考虑过。不过5个按键不好布置。所以布置成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
不过接线柱看起来太密点了,不知实际怎样!

网友:
咱们的电源有个旋钮,应该放到右侧吧。

接线柱一般放到最下方,一字排列。

LED数码管在电路中用到八只,因为F28035的ADC是12位,最大分辨率是4096。四个显示电压,四个显示电流。还有几个LED(非数码管)用来显示状态。

如果面板位置紧张,可以将开关放到后面。

网友:
就这个吧,一个是壳好买,再有板有固定

我看就内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知道了。我手里的商品电源大部分按钮都在左边。因此这次是把船型开关放在左边。用船型开关主要是考虑开关和面板固定简单,一按就可以了。要是用按钮的话,固定比较麻烦。数码管改为4个X2个。看了一下电路图,LED要用8只,这八只都干啥的。是分开布置好还是一起布置好。这个麻烦dontium告诉我一下。开关放在后面不好。因为仪表多了的话。到后面扳开关很费劲。我尽量争取放在前面。接线柱挪下来两个。接线柱的位置放置LED如何?

对了。旋钮是单键飞梭吗。旋钮的外形尺寸是多少,面板上要挖多大的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接线柱排列按照标准。正负极之间是19.05mm,两组之间距离任意。
这个接线柱是4mm的,但是体积比较大。也有体积小的。但是担心质量。如果哪位知道淘宝哪家有质量不错的铜接线柱。价格又不是很贵的可以把链接帖出来。我参考一下。谁的好用又便宜我们选谁的。

网友:
散热啥的是怎么考虑的呀?

网友:
改进的效果图来了。大家看下。

网友:
问了一下项目负责人,不用加风扇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采用自然散热。有的加了散热片

外壳如果采用金属的,散热片和外壳相接触将更有利于散热。

在调试BUCK那部分时,开始驱动波形不好,管子发热量很大。用完贴片的管子后,就找了个IRF9530代换,未加散热片、未贴在板子上,在输出1A左右电流的情况下,管子基本不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面板的PCB,电源开关、接线柱一般不在板子上。
如果这样,按效果图做PCB需要“ _┎”这种形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效果图的尺寸,PCB上开方孔和圆孔吧。PCB与面板要用螺丝固定。最好能把螺丝头埋在旁边的塑胶框里。我是这么打算的。

网友:
里面的电路板。面板效果图:

绿色为面板PCB

网友:
单键飞梭还要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这次效果要比开始的好很多

网友:
个人认为接线柱拧线的不如下图的这种方式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