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阻越小越好?

楼主:
大家看这个图,关键是第4个问题引申出来的问题

1.T1管为放大管

2.集电极静态电流约为IR

3.输入静态工作点由谁确定呢?老师说先给IC注入电流,IB会有合适的电流相匹配,这点听的似懂非懂,是不是此时输入Q点已经有了,IB就是IC除以β?

4.因为rce2和rce1接近,所以不能忽略,而且rce1和rce2还非常的大,这我都能理解。

然后老师说因为这是多级放大电路的中间级,所以电流要尽量分流到下一级,所以才要用电流源代替RC,起大电阻的作用。其实我认为如果利用戴维南定理将 电流源和内阻 等效为 电压源和内阻,rce1和rce2的倒数恰好非常小,那么还是符合 输出电阻越小越好 这条原则的。

可问题是如果将电流源换成RC,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基本共射电路,那么rce2就要换成RC,可此时同样要求RC越大越好,而我们知道RC就是输出电阻,这样岂不是矛盾了?即便不是中间级,就算是输出级,当接上负载后也应该要求RC越大越好,因为说到底是要让负载RL上分到更多的电流。

RC越大,所获得的电压越大,负载所分得的电流也越大,应该是输出电阻越大越好啊。如果非要用戴维南等效过来,变成RC的倒数确实是越小了,可这不是绕弯子了吗?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这是 动态电阻,
R≈ 0,I = E/R ≡ K,
∵ ΔI = 0,∴ γ = ΔE/ΔI = ∞ 。

1.  T1
2. Ic1 = βIb1
3. UIQ 就是 Ic1,当 Ic1 给定,Uceq 就取決于 Ic2 和 RL。

网友:
“然后老师说因为这是多级放大电路的中间级,所以电流要尽量分流到下一级,所以才要用电流源代替RC,起大电阻的作用。”------你们老师讲得这么含糊啊!这句话是你的理解还是老师讲的?

网友:
这可是华成英老师说的啊,我看的视频,也不算含糊了吧,就是由此联想到这些问题搞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输入端既有直流分量又有交流分量,直流分量UIQ=Rb*Ic/β+0.7,所以说直流分量与恒流源Ic匹配。
RC越大,只使得流过RL上的交流电流变大,增加放大倍数,但是RC越大就要求很高的电压源(所以用恒流源代替很大的RC)。虽然RC很大了,但是并不代表交流电流已经达到要求能够驱动负载,所以还要再在输出端加个共集放大电路(射级输出电路)来再次放大交流电流。

网友:
当 Rc1 变成了 T2,则整个Vcc 都可转化为Uo,
但 T2 的规格须跟 T1 配套,若它们本身的「运力」有所不及,那自然就要加后级来接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