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经常自己丢失存储数据

楼主:
最近在开发产品(DSP TI 55X +SST39VF400)过程中,发现产品经常在运行过程中,保存的设置参数会无端改变,尤其是刚上电时更频繁一些。请教各位高人,这通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哪些可能?通常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有可能引导程序中把参数设置死了,不允许修改。
如果写的时候有错误提示,可能nand的读写方式不对,如果没有错误提示,考虑更换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