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与数码管的动态显示

楼主:
哪位大哥能给讲一下怎样动态显示不会闪烁,我用的是delay,接4个数码管,怎么调都闪烁,延时短了不行,长了也不行,而且最低位变得太快,调了很久,希望大哥大姐们指点迷津!

网友:
闪烁与否取决于扫描频率

  24帧图像/秒的电影是人眼可以勉强接受的动画,但要不感觉闪烁则至少需60Hz,如PC屏幕一般设置为60帧/秒。
  不过对闪烁的感觉因人而异,有的人对100Hz也能出闪烁(用眼角余光更容易看出闪烁),所以扫描频率最好能做到150~200Hz效果就好了。另外如频率再高也没必要,会增加处理器负担及功率损耗。

网友:
贴代码吧 延时几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