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段串口接收中断代码有什么问题?

楼主:
小弟恳请各位大侠挤出宝贵时间帮我看一下这个问题,我是用串口接收中断接收数据 可是为什么每次进入中断都会死在里面出不来?单步运行后发现,每次进接收中断后只能接收到数据帧的第一个字节,然后就会陷在 USART1_ReceiveChar()这个函数里出不来了,请问各位大侠,USART_ReceiveData()这个库函数执行后会清零USART_FLAG_RXNE这个标识么 我看了库函数体  貌似不会清零啊 不知怎么的 就是不能完整接收一帧数据 求大侠指导  讲解stm32串口接收的原理啊  跪求串口收发相关例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RESET)//查询是否为秒中断标志
  {

    while(USART1_ReceiveChar()!=0xaa);//寻找帧头
    while(USART1_ReceiveChar()!=0xbb)//若是没到帧尾就继续接收
    rbuff[i++]=USART1_ReceiveChar();
    for(char j=0;j<i;j++)USART1_Putc(rbuff[j]);//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中断标识
  }

}

void USART1_Putc(char c)
{
    USART_SendData(USART1, c);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unsigned char USART1_ReceiveChar(voi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网友:
while(USART1_ReceiveChar()!=0xaa);//寻找帧头
    while(USART1_ReceiveChar()!=0xbb)//若是没到帧尾就继续接收

既不是头也不是尾,那就循环啊~~~~ 没错啊,出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