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门禁设计。。。。求思路啊~~~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我要设计一个无线门禁接收端,当收到发射端过来的卡号后,与之前存在eeprom(24c02)中进行比对,把比对后正确与否的结果发回给发射端。
另外,需要卡号的注册,就是在接收端设置一个开关,开关打开后,当一张未存入的卡号在发射端发射过来后 ,存到eeprom里,完成注册。
收到的卡号要如何与24c02的内容进行比对,以及要怎么将为注册的卡号存到eeprom里。。。。。(假设卡号有8位数,可以把卡号分为8个8字节进行存储;和按顺序提取进行比对吗?)
…………………………求高手给个思路ORZ~~~~

网友:
在淘宝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射频模块,可以先做一下门禁卡的识别的一些的处理,无线有多种方法实现了,2262、2272比较容易实现,也可以用nRF24L01来实现,zigbee也可以,慢慢来,放模块,在拼到一个系统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NRF不难,好好学,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