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000配置文件的问题

楼主:
本人用TMS320F28335控制板,调试无刷直流电机,编译的环境是CCS4.1,遇到如下的问题:
1、曾有段程序可以成功的调试无刷直流电机,奈何每次修改参数之后都要重新编译、链接,相当麻烦,因此想用串口来修改参数,将串口程序加上之后,就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2、以上问题的出现,认为是配置文件(.cmd)未配置好,将原先的配置文件修改后,串口的代码,顺利加上,编译也无问题,但是在连接调试的时候会出现擦写flash的情况,并且程序不跑。
请各位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第一个报错是说ECONST的大小太小,导致数据放不下,楼主可以在CMD中扩大ECONST的大小。

之所以会擦写FLASH是因为楼主有些数据放在FLASH中。楼主可以检查一下CMD文件和*.map文件确认一下问题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第二个问题还在探索中,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恩不客气,有需要的话把你的MAP文件和CMD文件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不是很懂,第一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内存分配的不够大,但是要放到该内存的数据却很大。

比如你定义:

MEMORY
{
PAGE 0 :
   RAML0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SECTIONS
{
   .text            : > RAML0,     PAGE = 0
}

但是你程序却有0X2000的长度,显然RAML0放不下。

那么:
MEMORY
{
PAGE 0 :
   RAML0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2000
}

把RAML0的长度改大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确实是空间的问题,因此把RAML0的空间长度增加就没问题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把.econst段映射在了FLASHA上,所以每次链接时就会去擦写FLA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