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所用的重传感器

楼主:
老鸟们好,我是新手,今天闲着无聊,把坏的一个微型电子秤拆了,已我的理解,这个是重传感器,不知道对否啊各位鸟们。

电子秤已坏多时,任何压力显示屏都无动于衷,于是拆了,摸了一下午搞不懂,就装回去,忘了之前是哪个方向装的,装好后传感器有反应了,但是显示数值变成负数,而且克度在 100g 以下很不灵敏,虽然有显示数值了,但是基本不能用,因为我使用精确度要求都在 0.1g ,这个纯粹拿来研究玩

网友:
多换几个方向试一下吧,
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完全对称的,所以正负两面,再左右两面,总共四个方向,全都试了,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所以我在怀疑传感器背后有四条线(黑、红、白、蓝)有线接触不良,或是传感器本身出现 Error 了,硬件固伤。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长期受压后会向一个方向偏的,而机器上的adc读不出负值,负值时会直接显示0,所以你看起会没有变化
中间的孔要水平而不是上下
所以每次打开电源都会自动读取零点的值
黑白应该是电源
另外两根应该是差分输出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