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采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恒压频比控制的方法?

楼主(2012-02-21):
为什么要采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恒压频比控制的方法?
为什么在低速时要对定子端电压补偿?
异步电机

网友A:
为什么在低速时要对定子端电压补偿?
因为你所拉动的 不是永磁体而是线圈,低频时的互感效率不佳,所以要「加把劲」了啊。

楼主:
那为什么要采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恒压频比控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