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实现计算器的功能。

楼主:
本来想实现计算器的功能,可是按键显示的部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怎样实现按下按键1显示1,再次按下按键2显示12呢?我把程序上传了,请求大家指点,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多,,不想看代码,用数码管做的。。。你的意思是输入12,按1的时候要在最后一位先显示1,按2的时候在最后两位显示12吗?

网友:
是啊!应该怎么办?

网友:
输入数字的时候先判断一下有木有数,有的话让你们往前移一位就行了。比如有4个数码管,用一个数组A[4],表示,每一位对应数组里的一个数,开始的时候A={0,0,0,0},输入1之后是{0,0,0,1},再输入2的时候看看数组是不是空的,不是的话先把数组往左移一位,变成{0,0,1,0},然后再把读入的值写到数组最后一位,变成{0,0,102},每次显示这个数组里的值就行了
当然有其他的方法,这是一个思路。

网友:
知道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