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量电流电压

楼主:
用单片机做一个电压,电流检测装置。

1)电压的范围:DC10-36V,要求精度1%以内。

2)电流DC 0.1-3A,要求精度1%以内。

        怎么控制这个精度问题?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
只能泛泛地说

 1、单片鸡内置的ADC一般都精度有限,可能需外置基准电源甚至外置ADC。
 2、用到运放等模拟电路的话,要用0.5%甚至0.1%精度的电阻。
 3、确认使用温度范围要求,确认器件温漂。
 4、所有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信息都写在器件手册里了,要细读器件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 还是要用的AD的吧 老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可以去找一些关于数控电源的原理图看看,比如春风电源,可以借鉴里面,这个东西单片机方面难度不大,关键在模拟电路的设计,要有好的精度需要好的设计,和精度性能运放及电阻等……你可以去max申请样片,他有他有自带基准的片子。

网友:
要选择合适精度和分辨率的AD、基准源,同时注意前端采集、放大/衰减电路以及电源的精度,另外还需注意抑制电磁干扰特别是来自电网的50Hz工频干扰,这需要一个系统化的设计,没有做过的话,需要每个部分慢慢的嚼,多阅读、多思考,不要简单的去抄现成电路。

网友:
系统做出来了,误差大得很?谁能给点意见,提高精度啊

网友:
先给出你的设计,否则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