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无法给9b96烧写程序

楼主:
本来一直好好的,昨天换了个AD芯片,把电压由5v提高到15v,没有细看就加电,然后闻到刺鼻的味道,立马断电,感觉是9B96周围的片子可能有哪个烧掉,正在排查的时候,发现JLINK无法给9B96烧写程序了,貌似以前一直 好好的,换了一个9B96也没有好转,貌似JLINK是直接连到片子上的,中间没有经过其他的,请问,有没有可能周围的片子坏了也会影响烧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电源部分,如 LDO  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电压由5v提高到15v 电源芯片有没有坏??
先检查电源芯片,没问题了,在换片子,不要急着换片子

网友:
应Jlink.exe看看有没有器件的标示。换个好的子连连仿真器,看看是不是仿真器烧了

网友:
不会影响烧写。

9B96只要供电正确,外加9B96的JTAG引脚引出正确;就可以正常烧写。

楼主现在还要确定一下仿真器是否有被弄坏。

网友: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板上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把AD芯片卸掉,然后再连接仿真器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