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上图中(1<<7)|(0x60<<0),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1<<7  相当于 0x80;
0x60<<0相当于 0x60
0x80|0x60相当于0xE0
其实就是设置高三位为1
这样分开写更清楚明了你的配置参数
使用左右移的话注意存储方式和大小端模式

网友:
1<<7=0x80;0x60<<0=0x60;所以0x80|0x60=0xe0;

网友:
1=0000001(2)右移7位得到10000000(2)=0x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学习要能耐得住寂寞,打好基础。

网友:
楼主何不做一下实验看一下汇编源代码,监视一下寄存器,不就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