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内部参考电压输出不正确!在线求助啊!

楼主:
想输出内部参考电压2.5V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P5SEL |= 0x01;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2+ADC12REFON+ADC12REF2_5V;
ADC12CTL1 = ADC12SHP;
ADC12MCTL0 = ADC12SREF_1;
ADC12CTL2 |= ADC12REFOUT;
for ( i=0; i<0x30; i++);                  // Delay for reference start-up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ADC12IFG & BIT0));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
用万用表测端口P5.0,测得电压一直不对(测得3.1V左右),到底哪里错了?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大虾帮忙啊!!

网友:
端口上有电容没,在用户手册上要求作为参考输出时需要外接一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电容。。直接接在示波器上看不行吗

网友B:
而且设置ADC12REF2_5V=0或1 两者所测电压基本不变的..

网友:
3.1V用示波器看更像是IO口逻辑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设置ADC12REF2_5V=0或1 两者所测电压基本不变的..
确认下测量的引脚是不是对的

网友:
是Vref+啊,P5SEL |= 0x01应该P5.0就输出参考电压了没错啊

网友:
是内部参考电压不准?有没有哪位大虾测过是2.5V左右的

网友:
我用你的程序试了一下,输出是0.4V,跟其他IO一样,芯片是5438A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小?测的是Vref的引脚吗,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REFOUT 未设置1

请参见下面的表格

Triton.zhang

qq:90641145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若是设置1.5V和2.5V输出电压都一样,就该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了,会不会短接到其他引脚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5438A和5438的ref不同,5438没有ref模块,只能使用ADC12自己的ref。5438A集成了REF模块,同时ADC12也是自带ref,具体使用哪个模块的REF是可以寄存器修改的,但默认是使用REF模块的电压。而楼主的代码应该只能适用于F5438。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代码设置REFOUT了啊
ADC12CTL2 |= ADC12REFOUT;
应该没有别的地方需要设置了呀。

网友:
我的5438A用内部参考电压也是这种情况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