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调试 直接进入到disassemble里,不能在c程序里调试仿真,为什么啊

楼主:
各位大神帮忙,如题所示,这是怎么回事吗,我进入程序之后直接就进入反汇编仿真窗口,不能进入c程序窗口,正常的话应该两个都能进去啊   同步进行的,我的options没有设错好像,并且不能动态设置断点,在反汇编窗口就可以,在c程序窗口就不行,为什么啊   请教???????

网友:
没人能解答啊 失望

网友:
C++ compiler  output  override default 前打钩 programme module

网友: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Option->C/C++ compiler->Output,勾上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