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与串口通讯

楼主: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nbuf_len 4
#define  mclk   800000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receive_char:12
uint inbuf[3]={0};
uint cc=0;
uint i=0,k=1,j=0;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

/*****************************kms延时***************************/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for(j=0;j<1140;j++);   //1ms基准延时程序
}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PA0~PA7位设为上拉,无信号输入时处于高电平
 DDRA  = 0xFF; //将端口A设置为输入
 PORTB = 0xFF; //端口B初始化输出0XFF
 DDRB  = 0x00;//将端口B设置为输入

 PORTC = 0x00; //端口C初始化输出0XFF
 DDRC  = 0xFF; //将端口PC7~PC0设置为输出

 PORTD = 0xFF; //端口D初始化输出0XFF
 DDRD  = 0x02; //将端口D的PD1设为输出,其他的设为输入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初始化
{
   UCSRB=0x00;
   UCSRA=0x00;       //控制寄存器清零
   UCSRC=(1<<URSEL)|(0<<UPM0)|(3<<UCSZ0);   //选择UCSRC,异步模式,禁止
                                           //   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UBRRL=0x33;//波特率为9600
   UBRRH=0X00;
   UCSRB=(1<<TXEN)|(1<<RXEN)|(1<<RXCIE);
                                         //接收、发送使能,接收中断使能
   SREG=BIT(7);                 //全局中断开放
   //DDRD|=0X02;                 //配置TX为输出(很重要)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_send(unsigned long int i)
{
 while(!(UCSRA&(1<<UDRE)));//查询方式,UDRE为1,缓冲器为空,做好准备
  UDR=i;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receive_char:12
void receive_char(void) //接受中断函数
{

      UCSRB&=~BIT(RXCIE);
   inbuf=UDR;

// uart_send(inbuf);

    if(i==(inbuf_len-1))
      {

  cc=inbuf[0]*1000+inbuf[1]*100+inbuf[2]*10+inbuf[3]-53328;
  i=0;
      }
      else i++;
   UCSRB|=BIT(RXCI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nt i=1;
 port_init();
 uart_init();
 while(1)
 {
  uart_send(i);
 delay(30);
 }
}

程序很简单,串口发送和接收程序实现不同的功能。对于发送函数,只需在调用发送函数时,发送字节即可。程序如上时,接收到的均为乱码。但是如果在接收函数中调用发送函数,却可以实现将接收到的字符回发的功能。

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还请大侠们能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通信接收数据的问题,我想接收GPS模块的数据但是用中断的方式接不到,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主程序发送前是不是得再开一次总中断?可以试试,我也是初学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