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取不能一次读少于512么?

楼主:
SD卡读取不能一次读少于512字节么?看到手册上似乎可以呀,到底能不能?

网友:
可以,这个我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小于512Ram的情况下进行SD卡的数据读取呢?总的数据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每次取出小部分例如几十字节进行处理然后丢弃呢?

网友: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读取时候什么对齐的问题啊
读取SD卡能不能从任意地址开始,读取任意长度的数据
我试过 有些好使有些不好使

网友:
2G以上的也行么?
SD2.0和之前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扇区512字节,能不能每次只读84字节,下一次从第85字节开始,这样子?
现在我可以设定每次只读84字节,但是只能从512倍数的地址开始读,如果从中间地址开始读,那就不行了……
求高手~

网友:
看到有说不能跨边界,没说不能在中间取呀
不过你的84,不能除512呀,终究会出现问题的吧
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打个比方,一次读64也不行……(读一次可以,连续读不行)

网友:
引用:

默认正式传输的数据长度是512Bytes,可用CMD16设置块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