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群里听到一个词叫解密

楼主:
据说能把C2000的芯片内的程序往上读成十六进制或.out

真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
楼主,如果芯片没有加密。那么在CCS中的data save功能可以把芯片存储空间的数据都导出来;HEX,OUT,BIN格式都可以。楼主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有这样的技术,根据解密难度不同收取不同的费用,一般做单个的项目的话还是选择解密难度高的安全。单个项目成本差不了多少,人家把你的解密后批量生产就亏大了

网友:
据我所知,就算芯片加密了,还有一种叫做开盖的技术,也能把芯片解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S中的data save功能 ,找了找在file- date 里,一会试试去

网友:
没有哪一种加密技术不能破解。只是破解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比如一种加密技术保护的产品寿命期为2年。而破解这种技术需要两年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加密是可靠的。
再比如一种加密技术保护的产品市场价值1万美元。
而破解这种技术需要的代价要超过1万美元。则这种技术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对。从道德上来说,感觉解密什么的是不对,不过看看我们周边用的软件 ,有多少是正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对。从道德上来说,感觉解密什么的是不对,不过看看我们周边用的软件 ,有多少是正版的呢

这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了,辛辛苦苦开发出产品,别人抄了板子,破解了代码。。
C2000中可以通过写入128位的密码,将代码保护起来,这样就很难破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2000中可以通过写入128位的密码,将代码保护起来,这样就很难破解了!

我也没有真正听说有人目前能够破解C2000芯片,当然据说用X光,把芯片撬开用显微镜看FLASH存储区........这些谣传倒是一直有听说。

有谁搞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真正听说有人目前能够破解C2000芯片,当然据说用X光,把芯片撬开用显微镜看FLASH存储区........这些谣传倒是一直有听说。

有谁搞过没?

我也没听说C2000被破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开盖解密技术,在网上能查到有很多公司做的,以前也咨询过,对方回答的挺肯定的。不过没有实践过,具体能不能解就不太清楚了,呵呵

网友:
开盖解密技术,这个对我来说是新词。搜了下网上还真有做这个的,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开盖解密技术,听着好暴力啊,呵呵,是不是也有失败的时候啊?像给你做手术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