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使用报错

楼主:
用qmake 的make指令时,出现下面错误:

make: g++:命令未找到
make: *** [hello.o] 错误 127

请问该怎么办?

UBUNTO 10.0系统,qt菜鸟,请高手指教

网友:
建议使用QTCTREATER来加快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qmake 的make指令时,出现下面错误:make: g++:命令未找到make: *** [hello.o] 错误 127请问该怎么办?UBUNTO 10.0系统,qt菜鸟,请高手指教

make :g++:命令未找到 说明你的系统没有安装g++ 在UBUNTU下面安装很容易,百度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