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测方波的电压

楼主:
我们学院布置了一个任务,做1hz和10hz的正弦波振荡器,然后能用单片机切换两种波,并且正弦波能用单片机检测。

我们想到先将正弦波通过电路转化为方波,然后想用单片机测量,但不知道怎么测,求帮助!有没有什么原理图,或者建议或者优良的代码~

网友:
用单片机检测什么?正弦波的那些参数?希望楼主能说的具体一些!
正弦波振荡器的产生我不太了解,也用单片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正弦波的电压和频率,正弦波产生不用单片机,单片机只是来检测的

网友:
测电压用AD,不过不能将正弦波转换为方波后再测量,那样没有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