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代码

楼主:
u32 EndNum;
u32 Counter;

void (*pFunc)(void);

//这个是定时器的中断函数
void TimerInterrupt(void)
{
if(++Counter>=EndNum)
{
if(pFunc!=NULL)
{
(*pFunc)();
//在此添加停止定时器的功能代码
}
}
}

/*这个是在需要的地方主动调用的函数,第一个参数为指向函数的指针,
第二个参数为定时时间,当该定时时间到时,将调用函数指针所指向
的函数。*/
void StartTimer(void* pFunction,u32 DelayNum)
{
Counter=0;
EndNum=DelayNum;
pFunc=pFunction;

//并在这里实现启动定时器功能
}
上面的程序中u32 EndNum; u32 Counter;是什么意思哦  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Counter是用来对定时器的中断次数计数的。比如定时器中断1ms一次,如果Counter计数了1000次,那就说明已经过了1ms*1000=1s了。而EndNum就是你要延时的值,比如你想定10s,那么EndNum就设置为10000,当Counter计数到10000时,经过比较发现和EndNum相等了,就知道计数时间已经到。也就是说,EndNum是Counter计数的终点,Counter计数到EndNum既停止计数。每一次设置不同的EndNum,你就可以延时不同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用指针函数吗   有点不懂函数指针在里面的作用

网友:
楼主要的功能是,延时一段时间,但是楼主如何才能知道延时时间到了呢?

函数指针的作用在于,当计数完成的时候,就调用由指针所指向的函数。至于函数指针指向什么函数,是由你在调用函数的时候设置的。当这个函数被调用时,就是通知你定时时间到了,你应该在这个被调用的函数里面实现延时达到后的功能,比如停止测试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啊   如果我再做不出来就让你们失望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代码写得太少了吧,多练习练习就行了。

网友:
上面的程序中u32 EndNum; u32 Counter;是什么意思哦 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啊 ?

U32应是程序前面或头文件里定义好的数据类型,从字面上讲应是32位无符号数。作用是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