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下图中的引导方式~~~~~~~~~~

楼主:
到底什么是引导? 图中的引导方式过程中DSP芯片内部做了什么事情???吾乃初学者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阅读如下网址中TI的文献资料
http://www.ti.com/general/docs/l ... er=SPRU722&track=no
这个里面将bootloader的机制讲的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补充点,c2000中bootloader程序有内置可以通过如楼主的图中的硬件设计,来选择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启动。

网友:
楼主有什么不清楚的请明示。

楼主用的是哪款C2000芯片。

我个人的建议就如安然说的那样,不过楼主可以看一下TI的BOOT ROM中关于bootload的源代码,很短的,看了就明白了。

2812的bootrom源代码下载,其他的2000芯片原理是一样的:
http://www.ti.com/mcu/docs/litabsmultiplefilelist.tsp?sectionId=96&tabId=1502&literatureNumber=spru095c&docCategoryId=6&familyId=1523

网友:
引导主要是让代码从什么地方执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帮助  我学的正是281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  我原以为引导方式是烧录程序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然大侠~~~~如果我选择从FLASH引导那我的用户程序文件.out是烧到哪里去了 ?? 从H0引导那我的用户程序文件.out又是烧到哪里去了呢 ??从SCI引导呢?? .out文件都是烧到哪里去的 ,这个问题困扰到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然大侠~~~还有还有。。。DSP2812的仿真状态 和 从H0引导 求解惑
这两种状态的过程有什么区别 仿真状态下.reset段是不是放到了H0的0x3f8000上 仿真状态下的详细执行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从H0引导的详细执行过程是社么样的呢??

网友:
楼上,引导方式定义的不是你程序在什么地方烧写,而是你程序在什么地方开始。

至于更详细的信息,你可以看2812的BOOT ROM user guide。里面还有源代码程序,一看就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学习中~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