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电源的面板布置...

楼主:
最近看到有关面板布置的讨论了,但是面板上各个部分的功能还不是很清楚啊....

现在的信息是8位数码管,5个按键,1个旋钮,4个接线柱,4个状态LED,1个电源开关

8位数码管分别显示4位的电压和电流,但是接线柱有两组,显示数据的话却只能显示一组,那么是怎么安排的呢?

是通过按键切换显示两路输出,还是两组接线柱输出的是同样的电压?如果是后者,电流是怎样显示的呢?是显示总电流还是按键切换显示?

还有就是各个按键的功能,最好先明确下来再安排布局,但是现在看来还不是很清楚

另外,我看到有一个关于显示面板电路的帖子里有关于显示部分占用单片机资源的问题,其实可以把整个面板上的输入输出都用一个单独的单片机控制,按键、旋钮、显示的操作都先由这个单片机处理,然后按下“输出”键后只要把电压、电流值统一发给主处理器进行操作就好了

何况现在51单片机也不贵,一般几块钱就搞定了,而且任务也可以划分出来一部分,主力队员的负担也减轻了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想法,由于之前没有特别关注这个活动,可能一些问题已经处理好了,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

网友:
兄弟是做结构设计的吗。
你上次提供的资料真的很好。很有帮助
图纸第一版已经出来了。交到相关人员手中。等待反馈。

网友:
1、显示时交替或固定,由软件实现。如果大家都建议分别显示,可以改为16个LED管。

2、按键的功能是软件“说了算”的,很灵活的

3、一分钱也是钱,该不花的,就不要花。如果能把本款的CPU发挥到极限还不够用,说明项目的确定上有问题。如果本CPU还有资源可用,再用其它CPU就象人们“浓妆艳沫”。这个电源旨在“自己用”,不是作为商品而宣传“用了两个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
因为是开源的。自己想搞些东东,估计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是学通信的,只是碰巧对面板布局有点想法而已

那个网址是看到你的帖子以后才搜到的,要多多利用搜索引擎啊
直接用google搜图片“DB9接头”,最下面就有了

关于面板设计,如果不明确功能和操作方式的话,直接出的布置不一定会很合适吧...
我感觉还是先把操作方式明确了再具体设计面板布局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独立显示好一些

至于按键,有些功能相关的部件放在一起会比较直观一些,比如每一路的输出键,分别放在对应的接线柱旁边就比集中放在一起要好理解

另外我提到把面板部分用独立的单片机控制并没有为了显得高档,毕竟大家都是内行的,不会因为加一个几块钱的单片机就觉得很了不起。只是觉得这样可以尽量的把整个作品模块化,便于大家的分工合作。
当然如果主单片机资源很充足的话就不需要考虑这一块了,仅仅是建议

突然又想到了一点,关于那个单键飞梭,不知是不是能按下去的,如果能按下去就可以对应两种调整速度,如果不能按的话不知能不能根据旋转的速度对应两种调整的速度,比如缓慢转动时每格增减0.01V,快速转动时每格增减0.1V,这样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键飞梭是能按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