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v稳压管得到的电压给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
我用5v稳压管得到的电压给单片机供电,测了一下,电压大概是4.2v左右,不是很稳定。编程让P2.2的I/o口输出高电平,在用电表测才零点几伏的电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让P2.3输出高电平测了一下,跟提供的电压基本一致。是不是电压不稳定的原因还是电压偏低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把输入到5V稳压之前的电压提高一点,不要用5V的,用9V或12V供电

网友:
稳压管就是这个原理

为什么要用稳压管?

网友:
想要输出5V,经过稳压管前的电压要高于5V,而且用稳压管出来的电压,带负载能力很差,建议用稳压芯片。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还是三端稳压芯片?稳压二极管需要传电阻的,他的通过调节自身通过的电流来调节电压的,电阻用来分压。三端稳压芯片就简单一些,但输入都要大于输出。具体多少datasheet上面有具体值。还有稳压二极管需要注意二极管的功率!

网友A:
稳压管带负载能力很小的。要不你加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
楼主要讲得详细些,这样才好分析
建议还是用标准的5V电源省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带负载能力很小的。要不你加个三极管扩流。。
此观点不敢苟同!稳压二极管功率不小,从零点几瓦到几瓦的都有,当然再大了可能比较少见了,但这些已经足够一些简单的数字电路用了!另外我也没见过电源功率不够了用三极管扩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带负载能力很差,电压不稳定。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