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程序.是赋值完之后就开始重新计时? 还是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后才开始重新计时?

楼主: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0x63;
    TL0 =0x18; //这里赋值好了 就开始计时吗
     timer++;
} /还是退出了才开始计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TH0 =0x63;
TL0 =0x18;
这个赋值 是Xms的 时间
中断1次 timer++ 计时Xms  直到你想要的N Xms 时间
timer为N
还是退出了才开始计时???这个没明白 你啥意思

网友:
退出来之后才开始计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 像是 在中断里计时
退出后到达规定时间
不是很懂

网友:
是这样的

不是都说 服务程序里面尽量短嘛 是不是 因为退出来之后才开始计时 如果是退出来才开始计时 那我在服务程序里面写很多代码那不是完蛋了 定时就非常不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定时器重新赋值了 定时器不是要重新开始计时嘛 那么是退出服务程序才计时还是一重新赋值就已经开始计时 这其中可是相差很多的

网友:
重新赋值就已经开始计时
我是这样想到
中断就是 开始  中断程序 结束 3个步骤 对吧
要是在结束后(退出中断后)才计时的话 就不应该算中断里的了
你认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 有一位回答者的观点与你一样的 我就是不确定呢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退出中断然后开始计时的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一直都在计时阿,,,,

网友:
一直都在计时,因为中断函数也是函数,和主函数没什么区别,本质上讲,假如中断函数不计时,那主函数也应该不计时。那还计个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这位哥们看问题的方法挺独特的 有道理呀 不过用c语言写的 在编译的时候 中断函数有个什么加工过程而不同于其他函数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个人理解是在完成赋值之后就开始计时,后面的timer++;是溢出之后的事情了

网友:
试这个看TH0TL0=多少就知道了
{
u8 i=10;
    TH0 =0x63;
    TL0 =0x18; //这里赋值好了 就开始计时吗
      while(i--);
     T?=0;//定时器停止
}

网友:
进去时应把定时关了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 =0x63;
    TL0 =0x18; //这里赋值好了 就开始计时吗
     timer++;
    TR0=1;
}

如果不这样写,按楼主那样写完就记时的

网友:
赋完值立马计数,,所以说中断程序里边其他的程序不要太大,不然还没有跳出中断就又来中断了,,这就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谢谢呢 总结下就是 赋值完就开始计时了

网友:
呵呵  我也差不多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