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中断函数中修改ADC12配置

楼主:
请问MSP430F5438中,ADC12的中断函数中不能修改ADC12的配置吗?

我在ADC12中断函数中修改了ADC通道,然后就好像出不来了。

代码如下

void Init_ADC_A0_6432(void)
{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P4OUT = 0X80;
  ADC12CTL0 =0;                               //Disable conversion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8          ;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STARTADD_0     ;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CTL1 |= ADC12CONSEQ_0 + ADC12SSEL_2+ADC12DIV_0;           // ADCCLK=MCLK,NO DIV
//  ADC12CTL2  = ADC12RES_0;                         //8位的分辨率
  ADC12MCTL0 = ADC12SREF_7+ADC12INCH_0;            // ref+=AVcc(ext), channel = A0

//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  ADC12IE = 0x0080;                           // Enable ADC12IFG.7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void Init_ADC_A1_6432(void)
{
  P6SEL = 0x02;                              // Enable A/D channel A0
  P4OUT = 0X40;
  ADC12CTL0 =0;                               //Disable conversion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8          ;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STARTADD_0     ;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CTL1 |= ADC12CONSEQ_0 + ADC12SSEL_2 +ADC12DIV_0;           // ADCCLK=MCLK,NO DIV
  ADC12CTL2  = ADC12RES_0;                         //8位的分辨率
  ADC12MCTL0 = ADC12SREF_7+ADC12INCH_1;            // ref+=AVcc(ext), channel = A0

//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set mode
//  ADC12IE = 0x0080;                           // Enable ADC12IFG.7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char k,m,j=0,a=0,b=0,c=0,d=0;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 Vector  6:  ADC12IFG0
    //     Frame_scan_over = 1;

     k = P7OUT&0x04;                    //查询选通SWITCH(k=1表示选通RX1-U2,否则选通RX2-U3)
     if(k)
     j = 0X0F-(P8OUT&0x0f);              //取所处列数(左半屏)
     else
     j = 0x1F-((P8OUT>>4)&0x0f);                   //取所处列数(右半屏)

     //判断所选TX
     m = P4OUT;
     switch(m)
     {
       case 0x80:
         a = 0X0F-(P9OUT&0x0f);
     if(a==15)                                //若已扫描到TX1末尾
    {                                         //即1/4列扫描完毕
//    P1OUT  = 0xFF;                       //TX1置初值
    P9OUT  = 0xFF;
    if(k)
    {
    if(j==15)
    {                                     //停止RX1
    P7OUT = 0X08;                         //选通RX2
    P8OUT = 0XF0;                         //RX2置初值
    }
    else
    P8OUT = P8OUT - 0x01 ;
    }
    else
    {
    if(j==31)
    {
     P7OUT = 0X04 ;                       //停止RX2,选通RX1
     P8OUT = 0X0F ;                       //RX1置初值
     Init_ADC_A1_6432();
    }
    else
    P8OUT = P8OUT - 0x10 ;
    }
    }
    else
    {
//    P1OUT -=0X11;
    P9OUT -=0X01;
    }
  ADC_data[a][j] = 0xff-ADC12MEM0;               //存储上1/4屏数据
  if(Frame_scan_start==0)
  {
//  __delay_cycles(500)                                ;
  ADC12CTL0 |= ADC12SC ;           // Start sampling
  }
         break;

break;

default: break;

调试的时候,程序跑在

if(j==31)
    {
     P7OUT = 0X04 ;                       //停止RX2,选通RX1
     P8OUT = 0X0F ;                       //RX1置初值
     Init_ADC_A1_6432();
    }

在这个位置设置断点,Init_ADC_A1_6432();
 然后程序就停在这个重新设置ADC12的函数里了……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