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的缓冲区溢出?

楼主:
堆栈的缓冲区溢出?堆栈的缓冲区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解决

网友:
IAR的默认值是80,一般来讲出现这种情况时,是代码有些问题;
少数情况是代码确实比较大,需要更大的堆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栈设置到了5K都有问题,而我把栈设置它的默认值160时确没有stack被100%使用的情况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堆栈溢出和堆栈缓冲区溢出是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