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可以查看430的波形?

楼主:
用430写了一段程序,除了示波器外,有什么软件可以查看它的波形吗?

网友:
MDK调试的时候可设置虚拟示波器看IO 波形

网友:
CCS软件本身好像就有

网友:
IAR不具备这个功能
以前在使用CCS3.3调试DSP的时候具备波形显示功能
LZ可以试一试现在比较新的CCS4或者5

网友:
使用CCS具有示波器的功能,可以监测软件的运行状态,你查看附录,我做的锯齿波

网友:
在CCS3.3中支持C2000系列,CCS4及以上的版本支持MSP430,C2000等。我上面的图是显示的MSP430的寄存器状态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