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点阵

楼主:
本人在做毕业设计,导师认为我做单片机LED点阵是过于简单的设计,要求我不通过pc通信能显示任意他想要的汉字。这里面涉及字库系统及其调用,是不是要在单片机版上接一个键盘才能达到要求?哪位大哥能帮帮忙,发点这方面的资料给我,或者给些提示也行。谢谢了。本人邮箱  txlczq@163.com

网友:
不能通讯只能是手动输入了!你可以找一个字库芯片,应该可以实现。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16*16点阵字库大概·几百K,首先容得存下这么多存储。和键盘不沾边哈。
找个存储的方案sd卡、flash、eeprom什么的,对速度应该没什么要求也不需要写应该不难的。

网友:
做个点阵字库不就轻松搞定了。
你可以找一个 fontmaker 的工具,它生成字库功能很强。

网友:
自己可以做字库,网上下个取模软件!

网友:
直接找个字库芯片就可以了,高通字库芯片就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 难点应该是“不通过pc通信能显示任意他想要的汉字”

网友:
至于汉字显示的话,上个文件系统搞个SD卡做外置内存,里面放字库,想显示什么字就把字模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