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ave date时遇到问题

楼主:
有人用过CCS来导出程序吗,用save date的时候 ,会有要求设置地址,这个地址根据什么原则设计

网友:
楼主的问题能否说得更详细一点。

楼主可以烧写任意一个程序到C2000芯片,然后用save file导出*。out文件。

然后用CCS中的FLASH烧写插件直接烧写。

导出的范围是你程序用到的FLASH空间,更简单的直接把整个FLASH空间导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是这样导了,但是有两种一种是program 一种是date导哪种呢

网友:
program。C2000中其实并不分program和data。

2407中会分program还是dat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昨天已经搞定了,居然真的可以。真是感谢阿胶啊。

网友:
这个一般是在6000芯片中用于导入导出图像数据,或者其他大规模的数据。C2000中一般不会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