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进入中断后相应的挂起位未置位,何故?

楼主:
原代码和图纸在公司里,copy不出来,在此只能做下简单的描述,PB0,PB1用于外部中断,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EXTI0_COUNT++;
  }
else
{
                value = EXTI->PR;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RESET)
  {
         EXTI1_COUN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两个外部中断的配置过一样,外部中断1能进入if里面,但外部中断0总进入else里面。不知哪位大侠有过这等经历,不吝赐教!!!

网友:
保存 EXTI->PR不必要非得写在中断里面吧?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这个是判断中断发生.不会进else的
好久不接触STM32.有点生疏 .印象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