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SP 外扩 FLASH 的问题

楼主:
我正在学DSP,有几个问题:

关于C5416 外扩的FLASH型号该怎么选择,做音频处理的话,一般用什么型号的FLASH?
C5416如何跟FLASH连接?
如何读取数据及存储数据?

希望和各位DSP的大牛们能帮帮我,非常感谢!

网友:
木有用过这个平台的,一般音频对FLASH的选择没什么特别的要求,选三星的比较多。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平台的evm板。如果有,和FLASH的连接看其中的原理图,读写数据看例程和芯片手册就行;如果没有相关的资料,只有看芯片手册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