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编程压力传感器的调理补偿(标定)过程

楼主:
请问可编程压力传感器的调理补偿是如何进行的呢?(如MLX90807)待测传感器需要放进容器里面进行调理补偿么(在容器里进行压力和温度的改变)?还是直接用一个普通传感器放到容器里找到几个点,将值输到软件里进行调理补偿(待测传感器放在外面的?)?
可能我没说太清楚,请前辈们帮我看看下面的WORD文档中我画的两个方式,哪一个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
你要的就是对传感器进行标定是吧?
具体的你说的传感器原理我没有去看,但标定传感器是这样的:
把测量仪器(也就是标准设备,你可以信赖的“标准”),放进容器,同时把传感器也放在容器里,最好放在同一位置同时测量;然后用标准仪器的读值去校正需被标定的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解答